求助:康柏 NC4000开机三秒掉电

楼主(2009-05-21):
按下开机键,机器加电三秒后掉电。电流到0.31,停止,CPU没温度不工作。测CPU座上方两电感电压为0V,机器正常点亮应该为1.48V。这两电感和一个LM2729芯片相连,CPU供电芯片1715已换过,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忘兄弟姐妹们支招,这是我第二次栽在该主板和该故障上了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查下1715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头一回见 1715 当作Vcore 芯片,LM2729是CPU供电芯片, 不愿量可以先换它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是没有LM2729的芯片啊。能给张它的图纸吗?

网友:
我对LM2729很陌生。如何判断它的好坏?有管脚定义吗?先谢谢了

网友:
呵呵楼主你的机子是不是风扇转一会就掉电啊!你可以试下换下你的风扇哦!没检测到风扇!风扇引出3条线!黄色那根看看!

网友:
** ,俺就纳闷了,cpu 供电芯片你咋不说是 1632呢? 哥哥! 闹清楚在说····

网友:
1632做CPU供电芯片的我见过~

网友:
我上一次也与到过这样的情况,电流跑0。47就掉电,我实做不好就给他换了一块子,可是客人回去说,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我想是不是那个芯片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