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121x1ls52 点屏经验

楼主(2009-05-21):
手头有一个坏的日立本子,采用了夏普的LQ121X1LS52薄屏,由于缺少PDF资料,此屏的升压板在底部为小口20针,和常用的单6排列不一样,反复调换差分时钟无效,希望有此资料的朋友帮忙上传一份,或者点过此屏的朋友介绍下经验。
我来回答
资料

网友:
1楼备用,电源和地线好分,4对信号也找到了,换了无数程序,颠倒了时钟,差分正负无数次,还是只有彩条。

网友:
调对了吗?你要把高压条和屏上的数据时钟一一对应了才可以

网友:
这个屏是1024*768的XGA屏,本身SHARP屏的程序就比较麻烦的,应该是你的程序没找对。

网友:
目前已经找到鼎科2621有对应程序,如果我顺利点亮,悬赏结束。

网友(2009-11-29):
标准的单6屏, 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2009-12-29):
小弟现在也有这样的一块笔记本屏,想改成用来作为试机的屏。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驱动板来驱动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