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非常奇怪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9-05-21):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联想125说电源坏了换个电源。给他拿了一个开机试触摸板怎么也不能用。PE下也不能用。只要把电源拔掉就可以用。插上就不行。用我的维修电源就可以用。电源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电源怎么会造成触摸板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的多了。电源不好有干扰,换个好电源就OK。在多个品牌的机器上遇到过

网友:
电源质量比较次吧,  台达的质量相对好点;

网友:
实在搞不懂电源不好为什么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是电源问题我见过有好多机器是这样的找个原装的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