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些白痴问题,BGA成功者进

楼主(2009-05-21):
首先要问 就是
本人植株没问题 , 就是值完珠子,如何对准原来的位置 把芯片加焊进原来地方这个不懂---

还有这个我自己改装的 加焊用的风枪台,~ 请求高手建议一下还需要怎么改比较好~
对了 风嘴是用可乐罐改的~

网友:
我是看旁边的白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楼主的这个图片是什么东西啊 ,对南桥的话应该是对PCB板上面的白线

网友:
游戏机手柄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回帖~ 都是看白线的啊 我有点迷惘 怕焊错了就亏了~
还有LS说得对 那是游戏手柄~

网友:
你这样吹不调温度能换好桥吗?只有一个固定的温度

网友:
上面需要耐高温板

网友:
楼主,你家的板凳和柜子都给你破坏了。

网友:
- - 正所谓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 没别人YY的工具 只有破坏~

回7楼的说话~ 曾经有人说  300度 或着 320度吹  不是么?

网友:
用那个游戏机手柄可以做成控制风枪调温???够DIY的。。。。简易的话,下面用红外BGA台,上面用风枪好点。温度曲线不太好搞。大家是什么意见呢?

网友:
这个焊台够牛的哦,我现在还在练习取桥呢,就是不知道取桥用多大的温度合适

网友:
对了,如何判断一个桥片是否成功取下呢,我取桥的时候都是用的400度的温度,要吹1、2分钟才能取下来

网友:
关于 14楼的 红外没钱买~
还有我这边大多数修东西 都是 下面热风的~   可能是便宜又简单的问题吧~
如你所说一样 我每次对好位置都好麻烦- -~

回楼上的~400度一般没人用吧~ 正常来说都在 300度左右 ,速度快不代表什么~

网友:
太牛X的设计...

网友:
这维修的地方可真够简陋的了

网友:
你们取桥上面温度多少?下面呢?焊接的时候温度多少

网友:
牛X的设计  我的是用茶缸做的  专门用旱桥  茶缸中间掏个洞  呵呵 我这一般不换桥  感觉耽误事  没必要!  都是虚焊了加焊的

网友:
楼主的焊台和游戏手柄是相当的牛X啊,佩服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牛的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