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DUO PWM芯片焊接疑问

楼主(2009-05-21):
手中的一块主板,板子是好的,因为要试验另一块主板的isl6566集成块,换上之后无复位,换回来之后就双12v保护了,可以确认的是焊接没问题,也没有碰到别的地方,不知道该ic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特此向各位老师请教,谢谢
芯片

网友:
是不是你焊的时温度太高或时间太久了,他是不怎么耐高温的,所以速度要快

网友:
温度和时间上的掌握还行,一共有两种封装形式的,我不懂叫什么名,一种是四周平的,看不到引脚,另一种是有台的那种,能看到引脚,后者我也焊过,是开机没有复位,但是我不知道换上的ic是不是好的,但是另外一种isl6537的ic我焊过好多,没有问题,不解

网友:
LZ说的两种
一是无铅的
二是有铅的
我们维修时是可以换的 !!(不经常换一般是原料)

网友:
焊工要过关。焊这种IC,要规范一点,先拖平焊盘和IC底部的锡(但又不能都拖干了^___^),然后用手工焊,再用热风吹,注意温度不用太高,风也不用快

网友:
我本人焊这类东西,先是用风枪吹,再用烙铁托一次就行OK

网友:
晕,没脚的你能拖买?

网友:
温度不能超过260吧5-7秒钟,要不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