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7B 表到底如何?

楼主(2009-05-21):
谁在用美国福禄克--数字万用表FLUKE-17B ?这表到底如何,用过的朋友请说说,好吗?

网友:
属于FLUKE低端表,当然,如果你能买到FLUKE17或27的话,更好些。

网友:
网上只搜到17B,没有搜到17B,它们不一样吗?
27功能好象还没有17B多呢。再说27价比较高哟。

网友:
看看这个贴,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117

另外,不要以功能来衡量,国产的几十元的烂表功能超级多,可实际使用呢?

FLUKE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贵就有贵的道理,测量精度,耐用性等等。

网友:
如果出于价格,我倒是给你推荐一下几款

优利德的UT61A,胜利的VC70A

网友:
出于经济原因想弄个400左右的。

网友:
UT的表稳定性还是差,用的是台湾承永A/D和MCU整合的芯片,FLUKE17B也是用台湾的,同样的速度也慢,只不过17B工艺更好一些,PCB双面镀金,用料更好,17B主要是针对中国市场生产的。

网友:
看看这个贴,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117

另外,不要以功能来衡量,国产的几十元的烂表功能超级多,可实际使用呢?

FLUKE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贵就有贵的道理,测量精度,耐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老版在UT代工的FLUKE17更好用一些,可能是芯片不一样。

网友:
我认为有B的都要差一些。

网友:
我公司的几台15B,就有牛屎芯的,还有集成块的。可能是批次不同的原因。

网友:
我自已好多年前,买过一台UT70D,现在怎么看都是哪么烂,当时可花了我750大洋。。。现在加点差不多可以买187的二手货了。

网友:
刚才有人给我推荐了FLUKE 11,这表怎么样?

网友:
买得到的话 不屑重 可以考虑买FLUKE或者飞利浦或者HP的台式万用表

网友:
fluke11这表还是不要选择了。

网友:
已经下手买了一块FLUKE17B的。

网友:
我有一块17B的,一般。但当时也花了我400大洋

网友(2010-03-18):
UT70B的表怎么样。我老板就是用这个的。也有频率测试档什么的。。。

网友:
我自已好多年前,买过一台UT70D,现在怎么看都是哪么烂,当时可花了我750大洋。。。现在加点差不多可以买187的二手货了。
引用 网友B:

可惜啊
187就这么被你抛弃了

网友:
17B 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个奢侈品了
国产自动量程表不好使
一块几十元钱的非自动量程表就够用了呵呵

网友:
公司用的全都是17B,就是蜂鸣器声音小,支架不好使,用起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