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70WA控制面板全部失灵!

楼主(2009-05-21):
一台联想D170WA液晶显示器,控制面板全部不起作用,直接短接开关板接口引脚可开机,也能正常工作,但面板按键还是都不能用!

网友:
把按键全换

网友:
按键可能有漏电

网友:
一台联想D170WA液晶显示器,控制面板全部不起作用,直接短接开关板接口引脚可开机,也能正常工作,但面板按键还是都不能用!
引用 网友A:

按键不起作用,但短接可用,说明驱动板MCU电路正常,故障点就在按键板。按键板某一按键漏电,最好全部换新,避免返修。

网友(2010-03-08):
就是,把按键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修好了,能不能回复一下啊,也好让大家学习一下。这样不回,根本不知道好没好嘛

网友:
典型的开关板漏电

网友:
吧所有按键换了还是这样就重写MCU程序

网友:
按键板坏了,按键全部没用可能的按键板的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