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能只用预热台拆、焊桥吗?

楼主(2009-05-21):
只用预热台,在预热台上做块隔板,隔板中间开个比桥稍微大一点点的口,在下面加热至380,几分钟左右就可以拆、焊好桥了。

这样做避免了热风枪口径不够大,桥受热不均匀的问题

这只是我的想法,有谁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吗??

网友:
有铅的可以,无铅的就不行了

网友:
正准备买呢,好像宝之山853的预热台目前是最便宜的,有人用过吗?可以像我说的那样用来拆、焊 桥吗?

热风的预热台更便宜,但好像不好吧?有风 有可能把下面的小元件吹跑

网友:
直接用下预热来拆桥 危险性很大
下面温度要够高 但到板子正面有多少度  ----- 不知道
要控制到 即让桥下的锡珠融化 又不能高到把桥烤炸 (好象不能超过300度) 基本很难
上面要达到融化焊锡的温度 下面肯定要高于这个温度 受热面积小的话 板子肯定会变形 一般上下温差控制在30-40度 不会变形(视板子的材料 和工艺而定)  至少我的BGA焊台就是这样设计和做作的
而且很多桥 正下方有很多小贴片电容 电阻  太高温度 容易烤坏小元件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如果有不到的地方 请指正!·

网友: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吧

网友:
我还没有做过。目前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