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09-05-21):
有一个电源,不开机。紫线电压正常,绿线电压也正常,无任何烧毁痕迹,电源管理芯片AT2005B也更换了是好的。红,蓝,白,黄,灰,橙都没有电压 且都不对地短路,请高手帮忙

网友:
检查电源主开关管13007是否击穿

网友:
查主开关管、驱动管、输出端整流管。置顶帖有2005芯片资料。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管理IC,然后再查光电二极管.

网友:
先看IC是否工作,再看推动

网友:
主开关管的B级电阻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主变压器的开关管,BC之间的阻值变小引起的,换个开关管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