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分别主板是否是无铅的呢?

楼主(2009-05-21):
无铅的很难焊吗?
主板

网友:
无铅焊接需要的温度高

网友:
一般 无铅的 焊点没有光泽 有铅的 焊点很光泽的
如果实在无发从外观上分辨 我一般用 烙铁试着去焊贴片电容的焊点 凭经验 观察融化的时间 和冷却后焊点的光泽度

网友: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主板几乎都是无铅的吗?

网友:
这个很难判断,只能从焊点上来判断。

网友:
死不了的 学习 学习

网友:
学习中~
目前偶还不知道怎么辨别有铅和无铅的方法

网友:
板子会有Pb斜杠 或者 RoHs图标

网友:
无铅温度真的很高。我的风枪习惯是温度450度开到头,然后风力是4-5之间,如果拆料有需要全部开到最大。速度会很快。而且焊接方法把无铅的料拆下来后用有铅锡覆盖无铅锡在焊就会好多了。要不然容易焊坏!补充一下。无铅板吹时间长了会变色和起泡LZ要小心。最好是风枪不停地移动着吹。

网友(2009-08-15):
像华硕的主板一下子就看的出来!!!在主板型号后面 有个GREEN 告诉你 是无铅的绿色产品

网友(2009-12-24):
看锡的亮度

网友:
无铅焊接需要的温度高.焊点无光泽!

网友:
大概一般都是多少度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辨别 无铅板

网友:
拿只烙铁挑到有铅的温度上去比划比划,看看就能明白了

网友:
有铅的是有点黑亮的 无铅的是灰暗的 老板子有铅的多,现在新板基本上都是无铅的了。

网友(2015-11-09):
感觉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