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05-21):
优派显示器开机灯亮,但黑屏,由于这种高压板昂贵,换就不直了,想修但不知道从哪入手

电源试配器坏了  测有电压但没电流 我把电源拆开后发现有几个电容坏了,换上就好了,由于这种电源比较特殊,换代用用不了几天就的换,所以只能修电源试配器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 哎 无语

网友:
这个啊   改个高压板嘛  买个新的才12元啊  不贵了

网友:
19v供電的高壓吧 最好原板修復

网友:
外接的电源吖,,先换一只新的外接电源试试,然后把上面两只滤波电容也换了吧,上面的那只电容有好像有点鼓包了。。

网友:
同意仔细看确实有点鼓,先换了再说

网友:
改下的板不好用吧。

网友:
改他成12V去,

网友:
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 改用高压条还好很多省事间不说还不容易坏

网友:
这应该是U型灯管,普通的高压条带动不了,

网友:
对是U型灯管,一般的高压条是不行的

网友:
对呀这个用的是奇美屏,灯管是U型的,高压板驱动电压19伏,用普通高压板代换灯管会亮,但是亮度很低,灯管发红,只有修好呀兄弟。

网友:
新问题关注中   有高手修好说说过程

网友:
外接的电源

网友(2009-08-09):
va712我的也是开机黑屏 换了原装的高压板也不亮,原装的高压板要180元啊!!!

网友:
按照楼主的办法拆开看果然电容鼓包,330UF 的我没有 用470UF 的代换 也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