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高压条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9-05-21):
本人想更改笔记本高压条,求笔记本高压条的引脚定义(能点亮的基本条件及参数),谢谢,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难回答啊!! 高压条少说也有几百个型号吧, 你这么问让我们怎么回答啊????

网友:
通用高压条 3个引脚 vcc  on/off   gnd  接这几个一般灯管就能亮的

网友:
高压板 要开始工作 要具备一下条件
1 高压板供电  5---24V 电压 是从 保护隔离哪里取的(可以从保护隔离哪里直接飞线进去)
2 控制电压  5V        有显卡控制 (可以找USB 哪里飞线进去)
3 亮度控制  3V (可以接一个几千欧姆的电阻 与供电脚相连 )
把主板提供的低压直流电转变成450至2000V的高压交流电从而把灯管点亮。
高压板的直流供电电压有5V(东芝)、12V、16V(IBM DELL)、19 V(东芝DELL)、20V等。

如果高压条,不知道是几伏的,可以用电流表慢慢加压,直到灯管亮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1、        供电。一般在供电处都接有供电保险。
2、        地线。
3、        显卡送来的开启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4、        亮度调节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其实要点亮灯管只需具备前三个条件即可。
在实际维修中,修理高压板除了简单的元器件如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损坏可以更换以外,其它元件即使找到了故障点也可能因没有配件更换而无法修理,所以,因高压板损坏而产生的故障,建议直接更换高压板。
换高压板应注意:
1、        高压板的供电电压就和原高压板的电压一样。
2、        新高压板的大小应能放进原高压板的位置。
改装高压板:
1、        测客户机高压供电保险处的供电电压。
2、        找到客户机高压板的亮度信号线。调节亮度开关(FN+   ),电压随之变化的是亮度信号线。
3、        找到开启信号线。在亮度信号线上或下一根,电压为3?5V的是信号开启线。
4、        找一个供电、大小和客户机高压板相似的OEM高压板。
5、        找出代换高压板的供电线和地线,并接上外接可调电源。
6、        用3.3V电池去碰触剩下的线,能够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线,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线。
7、        把客户机高压板上供电、地线、二根信号线和代换高压板上线一一对应焊上,通电开机就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