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还能找回吗

楼主(2009-05-22):
突然间就把系统装进去了,以前那个系统有要用的资料,这样子还能找得回来吗,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不好说,基本上都覆盖了

网友:
可以的,用数据恢复软件。不过要注意,不会用的话,还是找人帮下吧。要不真的就找不回来了

网友:
找专业恢复的吧,在系统盘很难找回来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可是要恢复数据,不懂的话,找专业的吧!

网友:
难啊,主要是在C盘
就怕被覆盖了。
晕,以后系统进不了先进PE转移资料

网友:
比较困难。
用“用易”试试。

网友:
都NB GHOST覆盖都能找回

网友:
GHOST 无解吧? 安装版的系统 也许还能找到部分

网友:
用diskgen重新扫描下分区表。能有一线希望。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试试diskgen,实在不行就让专业的人帮你数据恢复吧

网友:
用分区恢复软件,应该可以.

网友(2009-06-28):
哈哈,真的没有办法了,只有拿大钱才能可能恢复,覆盖的只有军方的才有能力可以回复,民用级的可能费用很高不是很值得,如果没有完全覆盖就可以回复部分,个人意见

网友:
可以的,,用恢复软件 就可以

网友:
覆盖掉的找不回来了,没覆盖到的还可能找回来

网友:
能找回一昔

网友(2009-07-29):
一般是不可能了

网友:
我们这经常有这种情况的来做数据恢复。一般都可以拿回来的。刚装完系统还没有再写进别的数据才可以拿回来。不然就拿不完了。

网友:
C盘上的东西基本找不回了,也可照大家说的试试。其它盘的东西是没问题的,呵呵!看不出楼主只要找C盘的东西。

网友:
用DISKGEN   恢复分区表,可以的

网友:
看有多重要了,找数据恢复

网友:
G过的基本没有希望了

网友:
恢复数据大家都用些什么软件呀?共享下!为谢!

网友:
我估计没戏了吧,不过用恢复软件试一试也是好的。

网友:
能找回来,,我们这一个分区时贰佰我建议你学一下,,专业的恢复软件,,

网友:
同意,用PE 进入系统“用diskgen重新扫描下分区表”

网友:
先制好镜像,然后用恢复软件找。有些可能不能找回来了,因为有些扇区已经被覆盖了

网友(2011-01-20):
用数据恢复软件基本找不到有用的,最好找专业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C盘以外可以找回的  找人数据恢复的话  不现实  太贵了  楼主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找个好点的恢复软件 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恢复软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7127-1-1.html

网友:
理论上有可能,实际上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用的数据恢复软件是“EasyRecovery”,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