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不开机

楼主(2009-05-22):
一块昂达N61GT不开机。点触发脚不起着用,发现在CB293处用成了一颗电阻。请教高手们些板的开机时序?I/O为W83627EHG。

网友:
应该是INTEL芯片组,用I/O开机,你可先换它,还不行的话你跑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开机排针上有电压啵,如果有得麻烦跑下开机电路了,昂达N61G的板子,桥虚焊的多

网友:
这个东西 。麻烦 查下 PCI A14  SB3.3 。
DUAL 1.8V。
看下 金震  25M的,这个爆头。就不触发哦!

强制 上电!看看能动不?

不动 看看是 那里短路。打下 ATX 接口2极体和小的12V!
跑 ATX 绿线,看哈子到那里,

网友:
我也遇到过!桥虚焊的多!

网友:
此板已搞定,25M晶震不良,只有23M左右,有时23M都没有。另外,北桥NVIDIA6150也是坏的,被别人把南北桥都换过,北桥到显卡的AD线都被拆断掉5条。

网友:
高手 那个问题都被你测量到了

网友:
很细心 啊  维修就要这样干 顶

网友:
佩服啊,楼主高手

网友(2009-08-28):
不 加 电    不 工作

网友:
2楼的哥们 N61G的主板是INTEL芯片组的???你给我发个图我看看 没有见过 发图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