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LD533的主板点亮要一分钟才可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9-05-22):
我这里一块技嘉8LD533点开机针就跑00复位灯不亮,我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等40秒到1分钟的时间它自己又跑26了一切正常。这个是什么问题呀,请教师傅
主板
技嘉

网友:
查看电容有没有古堡漏液 ·~

网友:
你换个那诊断卡看下,有的诊断卡是那样,我也遇到过那事,只要能显示就是好的,不过也可以查查PCI的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