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不出声

楼主(2009-05-22):
昨天修一台明基的机器

声卡不出声 但是接耳机有声音  已经换过声卡芯片 功放  确定两者都是好的

声卡芯片ad1981  于是从hp_out_l  hp_out_r  两个引脚飞线到功放芯片的两个声音信号输入的那个引脚  小喇叭有声音了 但是有杂音
又把 line_out_l 和 line_out_r 飞到功放芯片的两个声音输入脚就没有声音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应该是这两个角输出声音信号的 问题应该出现在声卡芯片上

下篇上传一个该声卡芯片的电路图 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重点查耳机切换电路

网友:
接线出来要串连两只电容   没有电容肯定有杂音了

网友:
检查喇叭接口的切换功能是不是环了,里面有个弹片耳机插进去会接地,拔掉就与地断开来进行切换的.

网友:
好象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有干扰

网友:
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重装就好了  记得一定要官方的驱动

网友:
已经检查过 不是驱动的问题 这个机器的声音板以前修过
我从耳机的输出线路飞线到公放的输入端 喇叭有声音了 但是有杂音 确定不是电容的问题
今天这款机器有返修回来了客户说是一直有杂音  感觉还是耳机和声音切换的问题
明天继续查电路图 看一下声音切换电路

网友:
郁闷,换个喇叭接口就搞定了。

网友:
中国笔记本说的有些道理,看一下是不是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
就是接口的问题搞的复杂了吧郁闷

网友:
我有个T41也是一样,时有时无,声卡芯片和功放都换过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就是电容问题,量不出来的,只有换

网友:
接口拔掉 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