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不定时花屏

楼主(2009-05-22):
有时可用三五天。有时半天就花,花屏时全是竖条,过一会自动会好!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无论多长的时间每次花屏你都运行什么程序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重做GPU,加焊返修率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花屏的时候不运行程序也花,大约一分钟左右就恢复重启,也可以用,报价350做GPU,客户说贵,等到不能显示再修.

网友:
系统问题吗/有可能呀

网友:
不能排除显卡,也要考虑屏,和屏线,是不是动屏是花屏,

网友:
怎么样就花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显卡散热不好。

网友:
加焊一下现存片试试

网友:
宏基什么型号啊,希望楼主以后请教是说明白机器型号和故障。

网友:
宏基花屏一般是显卡显存和屏线你要是说说什么型号的话我还能帮你确定下。

网友:
客户拿走了,没有记住型号,花屏时不动也花

网友:
重做GPU,加焊返修率高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是什么型号的,ACER一般像你说那种花,大部分是显存问题,不要看见花屏就干显卡会把问题复杂化的,如果你资源可以找个VGA的测试程式测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如果全部是 竖条

你的屏  或者 屏线坏了
说是显卡 GPU坏了的人  可要负责哦

网友:
ACER花屏绝大部部分是显卡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