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同一I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22):
我在某网站上做调查活动,提示同一IP只能参加一次活动。
请问各位,同一IP是什么意思?
网上搜下,有两种解释:一、一条网线就是一个IP
查看IP地址

网友:
时不待我
按得快了
二、一台电脑一个IP
我现在通过路由器上网,通过改IP地址的方法能行吗?

网友:
你如果是拔号的,每次拔号电信会分配一个地址给你,如果是用路由—+拔号上网,就把路由重新启动一下,就又有新地址了

网友:
每个电话都有一个号码,才可能组成一个电话网,相互呼叫、通讯。
电脑也一样,必须给每个联网的机器分配一个IP(你可理解为电话号码),才能相互通讯,也就是俗称的“上网”。

网友:
IP是你目前上网时,网络运营商分配给你电脑的唯一的电脑身份号

网友:
你如果是拔号的,每次拔号电信会分配一个地址给你,如果是用路由—+拔号上网,就把路由重新启动一下,就又有新地址了 支持

网友:
你如果是拔号的,每次拔号电信会分配一个地址给你,如果是用路由—+拔号上网,就把路由重新启动一下,就又有新地址了 是的,每个上网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4-06-09):
重启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