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液晶显示器 D741+

楼主(2009-05-22):
刚开显示正常,3-4秒屏幕自动灭掉,关掉从开也是一样。那位大哥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仔细检查高压板和灯管,一般有一样是坏的

网友:
高压故障
跟我前几天修的那台故障现象一样,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