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ssis INTRUDER错误,超难解决

楼主(2009-05-22):
华硕P5PE-VM 出现
coms settings wrong
coms date/time not.set
chassis INTRUDER

网友:
华硕P5PE-VM 出现
coms settings wrong
coms date/time not.set
chassis INTRUDER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BIOS进不去,键盘不能用,张先生说把那三极管拆掉就可以,但我跑线发现那中间那脚并没连接三极管和电阻,连接的那三极管和电阻只是一个空位,并没有焊三极管和电阻上面,就问这现在如何解决,请各位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先装上Chassis 跳线,不行的话拆掉Chassis 跳线中间针相连的三级管

网友:
没有三极管,连接的只是个空位,没有焊三极管上面,请看清楚

网友:
有的时候需要放电,放电,再放电,然后换上一块新电池

网友:
这个型号板子CHASSIS。是南桥直接控制得。恭喜你喽
尽量看看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