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PE800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5-22):
客户拿来此主板后说以前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动动CPU座就好,我接电源通电测主板,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直接C0不动,过几秒后复位灯长亮,我想到他说的现象可以是座的问题就先加焊下座,但故障依旧,最后试几次都是一插电就自动开机,开机排针5V电压正常,强行关机也不行,怀疑为开机电路问题,换个I/O不通电了,强行通电I/O发热高,换了几个都一样,南桥出换过,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下是怎么回事,(晶振波形正常)

网友:
自动开机你查绿色线

网友:
LZ的故障和我的技嘉一样!~我的是845的!LZ修好的话请说一下怎么修的好!好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
绿线连接的那个三极管有可能坏

网友:
额,又是技嘉,I/O必须是专用I/O啊,技嘉的I/O必须是第三排最后两个字母是GB,LZ若搞不清楚可以多拿几块技嘉的板看看就知道了,换错的话I/O会很烫,基本常识哦

网友:
不亮的时候动动CPU座就好,说明有接触不良,有可能印刷版

网友:
CPU座是过孔的还是BGA焊的,如果是过孔的,那就不太可能存在虚焊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