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笔记本黑屏

楼主(2009-05-22):
一台日立笔记本开机黑屏,拆开用好灯管测试高压板已坏。用通用高压板仍点不亮灯管

网友:
你测了高压板的供电有没有吗?有的话,要看你的主板给高压板供电是多少V的。得换相应电压的代用高压板
上去!高压板有5V和12V之分啊

网友:
难道高压板和灯管都坏了?

网友:
查高压板的供电。开启电压。亮度调节电压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板供电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