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865 嫌贫爱富

楼主(2009-05-22):
一富士康865主板 原来上D2.4 购回后 不亮上D2.4 ~D2.66~C1.7~C2.1~P1.8 都不亮
用一P2.0 就OK P 2.0屡试屡爽 都点亮 其他都不亮 晕死 求助中~~~
主板
求助

网友:
请修改你的标题。

网友:
主板跳线问题,碰过一杂牌板,上P4/2.4/533的没问题,,上P4/1.7/400的,点不亮,
之后是跳线解决了!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 主板专门吃定那以个CPU

网友:
可能主板挑食了呵呵你的标题太吸引人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 板

网友:
希望高人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几例。其中有一款华硕的型号忘了。返到售后修的。最后仔细看了一下。换的是时钟芯片。
另外就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下。找一种CPU背在是全电容版本的CPU 据说是兼容性超级好。我也试过确实如此

网友:
问题是原来上的就是D2.4 啊

网友:
不亮的时候
是不是VCORE不正常,如果是,检查VID信号,U座

网友:
另外 也不可能一块主板原来就兼容性这麽差吧
只能上一些特定的CPU的板子不就要倒闭了吗
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为什么?WHY?

网友:
让你这一搞,修无生命的板子成了乐趣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