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5-22):
我的显示器坏了,前面的绿灯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是哪里坏了

网友:
给你说了你能拆开盖吗,有工具测量与判断吗,有东西代换吗??

行管,二次升压管。

网友:
一般是行管 烧了 有工具可检查下

网友:
行管坏  把行供电断开

网友:
记得先拔电源再操作哦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 行部分出了问题 如果你是维修人员有维修经验,我想这个问题你也就不用问了。反之 如果你不是 即使告诉你又该怎样?自己DIY可是不行的 这东西可不简单

网友:
我测过哪里都是好的,听别人说好像是哪里软击穿

网友:
检查行管前的两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