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明基X191W液晶故障部分?

楼主(2009-05-22):
有台 明基X191W液晶,通电无反应,据客户说以前在某处检查过,说是主驱动板(主板)问题,无法修理。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以前我遇过驱动板问题的液晶基本上电源指示灯都会亮的。目前可以在网上直接购买到配件,但问题到底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搞不清楚。凭自己以前接触过类似故障的经验感觉更像是电源问题。该液晶由两块板组成,一块是电源兼高压板,另一块是主驱动板。电源板目测外观完好。初步量保险管及开关管都是好的,头晕了。大家给个建议,有没有驱动板坏了直接导致指示灯不亮的例子????

网友:
先判断电源一体板是否正常,朋友用万用表!

网友:
回楼上,现在电源一体板8针输出端经测量分别有14.35V   5.3V   3.3 待机电压 是不是可以判定电源板是正常的啦???

网友:
看来电源是没什么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事了,明基的17的修的很多,不开机有的是按键的事,再就可能和程序也有关,X191W还没有修过,可以把按键拔掉,短接开机键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如过是驱动板的问题,会出现不亮或亮一下就灭了.你接信号线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先看一下按键有没有坏,在去判断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最好先检查电源、高压,然后再查驱动板。灯灭和驱动板当然也有关系了,电路和程序都有可能导致,可以这样直接理解,按键板就是驱动板输出的。

网友(2010-03-03):
这显示器我也遇着过,现在正伤脑壳!!

网友:
我修过是驱动板坏也是指示灯没亮的

网友(2010-04-11):
刷BIO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程度错误,MCU损坏,电源板无输出都会造成指示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