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

楼主(2009-05-22):
这有一台联想17液晶, 不定时的黑屏 ,指示灯也不亮,在点开关又能点亮

网友:
行,我测电压都正常 ,也加焊了 ,要不我换开关试试吧

网友:
查高压板吧。。。

网友:
联想的通病应该是灯管吧,

亮一下就灭,关机再开又可以,这种故障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再或者是电容鼓包

网友:
在黑屏状态下,看看各路电压输出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一般就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了。可以重新写一遍试试

网友:
电源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检查高压的保护电路和灯管,先检查保护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是灯管老化 不平衡

网友:
多 数 是 高 压 板 的 开 关 管 或 八 脚 管 出 问 题 ,你 查 一 查 就 知 道 了 ,联 想 的 我 认 为 通 病 是 高 压 板 开 关 管 和 八 脚 管 损 坏 最 多 ,修 了 无 数 台 都 是 这 样 .其 它 的 根 本 不 用 动 它 !

网友:
是灯管或是高压条

网友(2009-10-15):
建议检查开关电路,或直接更换掉开关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