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显像管模糊具体的激活方法?

楼主(2009-05-22):
请问板主哦,我有两个17纯屏显示器,一个是开机要等很久才会显示而且还模糊,换了管座还是一样,这个模糊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有电压从黑屏到有显示都没有变过。我想这应该是显像管坏了。还有一个显示器是BENQ的17纯屏,电压也是不会变,开机就有显示,但是就是模糊,就像是隔了一层很薄的沙布一样。上一个也是这样。调对比度,亮度只会好一点点,聚焦就不用说了。BENQ这个还没换管座。我想也是显像管坏了,求板主给个方案来激活这两个显像管。

网友:
高压包不好也会是这样的,
另外 现在的CRT真的是很便宜的  不行就报废吧  换个LCD也不贵,如果收一个LCD那更便宜的,我现在用的就是19宽屏 是100元收的 联想WL19BH  性能很好呢

网友:
你说的所有电压具体是指什么电压?能写下来吗?

网友:
我想也是显像管坏

网友:
昨天卖掉了哦,50块.

网友:
能卖50很不错了已经,显像管如果老化 那这显示器就真的失去了维修的价值。用好点的测管仪可以激一下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
给灯丝电压加大点来激活.

网友:
灯管老化  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