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挑显卡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5-22):
我有一块技嘉主板,以前的先卡坏了,我换了一块硕泰克的显卡128的,刚开始可以用,进到系统一下就黑了,在进去,进到滚动条就黑屏了但是机器还在正常工作,有解决的方案吗?请各位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先看看供电吧

网友:
调下刷新频率试试

网友:
我换任外一张显卡是好的,但是拿新的来用一下可以,但是用两天就不可以了咯!哎现在真是郁闷!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

网友:
你先调一下模式。
看看可以不可以啊。要么就是系统不支持。我遇到过这种事情了的。的确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