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9-05-22):
今天接手一块映泰TF520主板,内存不过,诊断卡跑C3。测电压3.3V,时钟,AD线阻值均正常。换内存,换CPU试,故障依旧。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C3,有可能不是内存方面的代码了,你检查一下IO周边,以及加焊一下桥

网友:
打桥!这个东西 经常出问题-虚汗厉害。NVIDIA的桥 老火很。。。

杀BOS资料 !

网友:
主板自身带有测试灯(两个LED),上面指示确为内存问题。另IO为8716的,刚更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杀桥! 用手 压一下。开机 看看。

杀BIOS 资料,这个烂哦。 容易跑错误的码

网友:
第1脚干VREF 0.9V,

第119,120脚干 是SMDATA SMCLK 3.3V/1.8V

第238个脚干是 SPD的 供电3.3V  哈

你 查哈子是不上 内存有问题 ,换 一个新的试哈子!

哈有 插槽 有木有问题? 用 东西 刮一下。

   杀 桥,杀 BIOS 资料哦。

网友:
真是郁闷了,压桥开机,故障依旧。是不是要刷BIOS啊?

网友:
你提供的几个测试点,均为正常值。我换了新内存试,还是一样跑C3。不上内存跑C1  。。

网友:
那你有没有刷BIOS啊

网友:
一般跑C3的除了内存本身外 很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看看,,,因为AM2的内存是由CPU直接处理的,所以座的虚焊有可能会引起

网友:
刷bios了...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
cpu座或桥虚焊也会造成内存不过

网友:
恩,也是 AM2的上电 时顺 不一样. 都要考虑下@

CPU 座 也有可能!
  上灯具 看看! AM2的 .看看. 这个东西不太好焊 ,无千的.

还是老 办法 杀 BIOS .  先把这个烂的bios COPY 下来再说.

还有 断线, PCB 掉件,仔细看看.

网友:
用力压下那个桥吧...一般就是这里的问题..AM2的基本都是那个拉....哈哈..

网友:
上带灯测试仪,所有的灯均很暗。怀疑CPU虚焊,加焊,故障依旧。没招了,最后想起还没刷BIOS。向朋友借了个编程器(此板为8脚插件式的BIOS)。   00--C1--C3--25--26--。。居然过了。。再上CPU座灯测试仪,哇,灯不暗了。为什么呢?板是修好了,可为什么BIOS不对也会影响测试灯的亮度?

网友:
前两天休息,今天才回店里来弄这块板,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早就 叫你杀 BIOS和桥 !  你不杀bioa !  桥到是先杀哦.

你不相信. 这个东西 我都杀 哈 几块这样的板子哦.

网友:
还不相信我... 不说哦..

网友:
知道不??

AMD CPU 核心继承 内存控制器的!

市场上有什么 的内存 都是 什么 AMD 专用的内存,  只有 AMD 的CPU 才点得亮. 价格便宜 很。.....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哦...

知道我为什么 叫你上 CPU 座 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