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T280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5-22):
我有一台神舟承龙T280S的本,不定时掉电,参考论坛相关帖子,一般就说是温控问题,还有说是座的问题,也有是北桥问题的。我拍了照片先拆温控IC入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
此料就是温控IC 可以量它的信号,EC那边问题也会自动关机,建议查温控EC那部分电路

网友:
我直接把这个拆了,目前运行正常,您能提供这个T2A的PDF图吗,谢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我有,T2A的型号是ADM1032,直接卸掉就可以

网友:
谢谢武汉天涯浪子提供的PDF,这台本本直接卸掉这个T2A正常了。再次谢谢您。

网友:
天涯浪子,你是怎么知道T2A的型号是ADM1032的.?

网友:
拆掉也行的啊,学习了,,,,,,,,

网友: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神舟的机子真不敢恭维

网友:
呵呵,朋友告诉我的,他是AD的客户

网友:
厉害啊我都不知道可以这样啊

网友:
学习啊,以前都没这样修过,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的。。开始我补了下CPU座好了的用了4天又返回来了。。后来我就换了一块座就好了

网友:
有收获拆掉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