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屏暗 高压换保险就烧??

楼主(2009-05-22):
刚接到客户的IBM R50e    故障是屏暗    外接正常
拿到机器就拆高压条    量高压条   有个2A的保险烧了   心想不会那么简单吧
果然    换了保险    装上开机  显示了一下   又暗了   再量2A保险   又烧了
然后换了另外一台机的高压   也烧    换个屏试  还是烧
高压条不接灯管那边的话不会烧   接上灯管那边就会烧
确定是主板问题      拆开发现主板有很轻微的吱吱响
以为是电容漏电     换了主板屏线接口那附近的电容   还是一样故障
主板接电源不触发都会有轻微吱吱响
请问哪位大哥遇过这个问题
请赐教     帮忙给个思路啊
俺是新手

网友:
接灯管烧,不接就不烧,你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没问题   换过其他屏试过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先写楼上的大侠
有哪位高人回复回复啊     趁机器还在
呵呵

网友:
响一般是主板上的电容有问题,接灯管烧高压板保险,你测测从主板上到高压板上16V、3V电压电流大不

网友:
楼主不防换一高压板一试,我倒觉得像是高压板有短路,有可能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各位大哥看清楚我的描述
高压板也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老兄 不可能是主板有问题烧高压板保险哈 高压板保险只是用来保护因高压板严重短路而引起主板出问题的

网友:
我也觉得好奇怪啊
不过事实就是这样啊
我高压条和屏都换过了
不可能屏线吧?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接高压和屏  开机
显示了一下   然后就暗下去了
郁闷

网友:
你测 16V 5V 3.3V正常不。一般是高压烧保险,还有我确实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高压板拿出来试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给高压板供电的场管,看看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最好解决了   原来是高压条问题    拆开屏把灯管重新焊好后也是闪下就暗
不知道为什么   屏线接的屏和高压条接的屏不同    那个灯管也不是常亮的  晕
后来换了高压条好了
应该一开始是灯管和高压条都有问题
谢谢大家的意见了

网友:
可能原来那个高压的线圈也坏了  不过没线圈换  要不可以换来试试

网友:
还有想问问版主    这个贴的问题我现在解决了   怎么可以改为已解决??

网友:
主板上的保险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机器我以前修过,主板上保险有阻值后就会显示屏暗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上的兄弟
到现在还能回我的帖子    真是谢谢关心了
我的现在修好了     是的  板上的保险也烧过一回

网友:
我有台X61的机器 换了主板 屏线 屏 高压
东西都不是在一个地方拿的 组装后屏暗 测啥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