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12V短路,四个同型号的MOS。。有两个DG是850左右另两个是1200左右。。正常吗?

网友:
你把场效应管拆下来测量,在板子上有的测是不准的,有阻值影响,拆下来后,黑表笔测中间的那个,红表笔接右边的那个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有500左右的数值,如果是1或0表明断路或者是短路;还有就 是这个场效应管是NPN型的;你对调表笔,红的接中间的那个,黑的接右边的那个,如果测出500左右的数值的话,也表明是好管,这个场管是PNP型管!!!可以这么说吧,场效应管有3个引脚,对调表笔测试,应该能测量6次,6次中正常情况下,应该只有一次有数值,大约在500左右,其它的都应该为无穷大(1)。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电源IC造成短路的...应仔细检查电源IC

网友:
12V供电的电容会引起那毛病 拆下来试下

网友:
场管应该坏了 。应把场管换都了。找到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不加电时测一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场管应该是分N沟道跟P沟道吧? 怎么会是NPN跟PNP? 这个不是三极管的吗?

网友:
12V短路拆串口芯片 MOS拿了不短路就好了

网友:
IC有电压输入。VID没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好好学学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