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做BGA主板做BGA的位置变形?????

楼主(2009-05-22):
主板做BGA主板做BGA的位置变形,有什么方法使主板BGA部分不变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CPU风扇拉力大主板BGA位置有明显的变形还可以做BGA吗????????

网友:
用好的BGA机。三温区的。

网友:
三温区是指,上加热,下加热,预热吗?

网友:
主板BGA位置有明显的变形用三温区BGA机还可以再做BGA吗?

网友:
用这样返修站才行。我现在用它做478座和775座,北桥都非常好,南桥就更别说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 只是这机器的价格·》~?~?~?~~~~~~

网友:
看得我口水直流 这玩意太贵了

网友:
5楼的这个机子应当是宏腾的那个叫14000元的机了,这个机子我早就看好了。。当然不错。

网友:
你用的是宁波人的那个垃圾货吧,那个做烤炉还差不多,想做BGA可不行

网友:
五楼的哥们,那机子看这很好呀,那要多少钱呀?

网友:
机器好固然好,但是人的因素也很重要,我的一台笔记本就让朋友给做报销了,还是2万多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