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710n 版本号(F33D)维修分享帖,新手交流!

楼主(2009-05-22):
故障现象:非最佳模式!(baidu搜索一下 说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维修过程:更换mcu(驱动板上的东东)
先把坏的mcu焊下来...
先弄些松香上去,然后用风枪加热,取下即可...
把新mcu 换上...
新的一般都带plcc44插座...
注意引脚顺序,缺角!
吹下mcu后 弄点锡上去,方便安装插座...

附图...

网友:
淘宝都有卖拿MUC下次我修到就知道毛病了 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啊,我想请问一下笔记本的高压条一般是多少伏啊,可不可以用万用表测

网友:
15v左右 也有别的电压的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
更正一下,应该是PLCC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