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用电源不能触发 用电池可以触犯

楼主(2009-05-22):
一开始是机子进水
客户说开机用了很久 说用的过程中显示器会闪 后来就开不了了 汗。。。
先报价 接过机子
拆开机子 清理干净
上电试试看
发现开关没电压
3.3v 5v 没上来
发现MAX8744 21脚的电容C317短路
换好
3.3V 跟5v 出来了
以为好了 装起来
再试机 。。。又触发不起来了。。。

再拆出来
再试 3.3v 5V 又来了。。。
后来发现是主供电19V时有时无的
正常的时候是19V 不正常的时候是1.几V
用电池的话 就很正常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用电源的话就是19V主供电有时有 有时无
应该是哪里有虚焊吧
可以测了大半天任然是没发现问题啊
已更换了隔保的所有场效管
头疼啊
会不会是MAX8731 的问题啊
手头没这个东西换啊 没得试啊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啊
麻烦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啊
谢谢
补充一下 只要是19V主供电正常的话 电池也是可以充电的 那时只用电源的话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要好好查 还有三极管啊

网友:
我看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还是检查下电源接口吧...好多时候故障就出现在这里...

网友:
排除适配器坏的话 ,电源接口,可能是保护隔离部分的场管G极的控制信号不正常 建议直接从保险飞线绕过保护隔离 就可以解决  呵呵

网友:
那就换一个系统供电IC度一下

网友:
换供电IC 为什么?

网友:
现在情况好点  只是偶尔主供电没有 主供电没有的时候就是电源接口那边的电压也是没有的 排除了 接口 电源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不是只有场管组成建议楼主跑跑电路。

网友:
能不能充电,不能充电那就换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