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触发掉电

楼主(2009-05-22):
待机电流0.02,按开关后掉电到0.01,有时可以上到0.07后掉到0.01,掉电后测3M和5M都没有电压了,
掉电

网友:
诊断卡能显吗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看看是 那组供电少了吗?

网友:
量一下整机供电对地数值,感觉好像南桥短了,,

网友:
那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我们称呼这个为触发保护,B电压有问题

网友:
掉电保护,可以根据电压的产生顺序查出缺哪路电压。S电压、MAIN电压或RAIN电压。

网友:
看看1999的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HOHO 这种情况要先量短路!~其实维修主板首先肯定是短路先考虑,然后再根据其他问题再排除具体故障!

网友:
CPU附近有电容坏了 用烧电法测

网友:
MAX1999的那两个大电感虚了

网友:
这样不是后级有短路就是有哪组供电没出来,再找找

网友:
这组的供电是多少/

网友:
CPU附近有电容坏了 用烧电法测
说问题不能太绝对了,以免误导人,把其他的零件烧坏了,这种电源现象好像不会跑到CPU电容那里
去吧?

网友:
同意19楼的说法

网友:
现在我这台跟你一样啊上到0.15就掉 还会响下. 解决没啊 楼主

网友(2009-06-30):
同样的故障,1999换了
求解

网友:
看是不是有虚焊,,找不到负载,然后掉电,,,或者是二级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南桥,做一下南桥试试怎么样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