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09-05-22):
电路图中#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想请教下,经常看到电路图,如RSMRST#,为高电平有效,如IO-PWRBTN#为低电平有效,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有点迷糊了。

网友:
#为低电平有效

RSMRST#是你理解的一个误区,RSMRST是一个复位信号,也就是说当RSMRST为低电平的时候,才进入了RST状态。

而我们日常维修时对于上电的要求是RSMRST#信号不进入RST状态时才可以。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RSMRST#有效(为低电平)的时候主板不上电,因为已经进入了RST状态。
只有在RSMRST#无效(即为高电平)的时候主板才可以上电,因为此时南桥是正常状态。

你所定义的有不有效,不是基于其电平状态,而是基于你所认为的状态。

网友:
杨总已经说很清楚了,RST不能总是处于低电平,在RST以后要正常工作应该在无效状态。如果RST总处于有效就会反复RST,那样机器还能正常工作???

换而言之,RST的作用是使芯片或者设备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就不应该再起作用。RSMRST#应该是一个短暂的低电平。

网友:
也就是说RSMRST#信号在开机复位时是低电平,正常工作就为高电平了

网友:
感觉楼上的兄弟给绕进去了。。。我的理解是我们做维修的只记住一点就OK了:RSMRST#(低电平有效)只是在复位瞬间为低电平,它的有效状态所存在的时间是相当短暂的。我们只能测到一个高低高的跳变,这样就足够了。。。

网友A:
都是高手啊,请问RSMRST#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啊?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必须由IO发给南桥呢?

网友:
楼上的兄弟,建议您移步新手区阅读吧

网友:
没有找到你说得。在新手区。有介绍这些信号比较详细得贴推荐个。谢谢先!
引用 网友A:

RSMRST#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只有当3VSB或5VSB正常并稳定的时候,才会发出高电平的RSMRST#信号给到南桥,南桥收到高电平的RSMRST#信号,便得知上电的基本条件已经准备完毕,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网友:
楼上的是ASUS维修站工作的吧。

网友:
楼上的是ASUS维修站工作的吧。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是刚开始学修主板。修得不好。在论坛里学习呢。也会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不过要慢慢的找。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看头像就眼熟,TSIC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看头像就眼熟,TSICT
引用 网友B:

相信你手里也会有些老得点位图资料。呵呵。要不你怎么认识这个图像呢。我头像上得是X58的点位图

网友:
真是高手们,好多电路知识得补习才是,不然就要看不懂东西了。谢谢张老的解答。

网友B:
相信你手里也会有些老得点位图资料。呵呵。要不你怎么认识这个图像呢。我头像上得是X58的点位图
引用 网友A:

嗯,不多,只有2个G

网友:
我理解reset的低电平是个电压跳变,调到低电平,马上恢复高电平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的细心解答。谢谢!

网友(2009-11-29):
复位信号是一个跳变,脉冲信号,用来对芯片进行初始化。也就是说它为低只是ms级的,平时是高电平。这个是数字电路(脉冲电路)的基础啊

网友:
这信号常态是高电平。

网友:
说白了,就是 高——低----高

网友(2009-12-30):
你应该了解下为什么 IC要复位  就知道了,

网友:
#为低电平有效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状态的复位是不是在CPU上的。就是当主板上各供电正常后,控制芯片就会撤销这个复位信号。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15-11-09):
低电平有效

网友(2016-04-16):
恩。对的对rsmrst#是一个由低到持续高的电平就是个复位目的是清零南桥里面的ACPI控制器的逻辑关系。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搞不清,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7-02-16):
RMSRST#信号是IO发出待机电源好信号,只要IO有3VSB和5VSB电压就发出,是个逻辑信号。不是脉冲信号。

网友:
低电平有效信号。

网友:
我查过一个IO的PDF,尽管标注RSMRST上面有横杠,但待机电源好信号还是高电平。

网友C:
我也用示波器测过好板上IO的RMSRST信号脚,加电后是由0V跳到3.3V并一直保持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示波器测过好板上IO的RMSRST信号脚,加电后是由0V跳到3.3V并一直保持稳定。

这个信号就是 一个3.3v的信号啊,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7-03-31):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啊,请问RSMRST#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啊?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必须由IO发给南桥呢?

待机电压好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