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09-05-22):
我修一台联想本,昭阳E600A,电流跑470MA,就掉电了,换了南桥就好了一会,待机电压正常,COMS电池短路没电了,这个机了进过水,

网友:
不知道CPU坐如果接触不好的话会不会掉电啊,今天修过一块,掉电,是因为CPU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