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迈拓IDE硬盘不能引导

楼主(2009-05-22):
原来装了一键还原,有隐藏分区的那种。一次误删了分区后马上把分区找回来,但重启就不能进系统了。却可以显示F11一键恢复标志,重新恢复一次还是不能进系统。索性就把硬盘全格重分区,把隐藏的分区释放出来。当用DM分区时,进行到ALT+C步骤时,提示硬盘错误。用DISKGEN可分区,GHOST系统后不能引导,显示系统丢失的英文提示。多次重GHOST系统都是一样的样子。有时在GHOST刚开始时,有GHOSTTREE.TXT错误提示,换了光盘后,有时有,有时没有了。也试过正常安装系统,也是不能引导。在DOS也重写MBR,但没用,感觉还是硬盘有问题。MHDD扫描没坏道。在DM下低格过。统统没用,不知是不是0磁道的问题吗?请大家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有错误
没什么资料重分区吧

网友:
用DISKGEN分区不能引导??是不是没有将第一分区激活啊??必须激活才能引导,用PM也一样!!!有GHOSTTREE.TXT错误提示可能与光驱有关!!!

网友:
光驱没有吧光盘读出来或者线,实在不行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LZ换个新的光驱看看撒。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