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19寸宽屏的屏显示有重影

楼主(2009-05-23):
请教高手,19寸宽屏的屏显示有重影,而且反应非常慢,确定是屏的原因,但不知道是屏的什么东西坏了,请教高手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在此谢过!
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上面有组电压异常引起的.由于屏的相关资料比较少.究竟是那组电压异常.正常值是多少.就需要自已去判断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自己先修修看,实在修不好我就拿到专业修屏的那里去整了.

网友:
你看看屏上的小元器件有没有掉的

网友:
不好说一般是屏的话,成功率不高

网友:
如果是三星屏,鼠标拉动的时候带拖尾,就可以扔了。是屏上的动态管理电路坏了,具体是什么不清楚。我知道的还没有能修好的。

网友(2009-08-06):
先换屏芯片看看,不行的话,就是屏供电。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屏是这样的情况,唉....
谁能共享点屏的资料哟...郁闷起勒.......

网友:
我已经知道怎么修了,但是还没有测试,我正在修...
如果修好,我马上就上图和维修过程...

网友:
看屏 H V 板子上的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