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HY5DU56822AT-H 256M内存换PCB板 问题?

楼主(2009-05-23):
手里有3条现代HY5DU56822AT-H的内存   这内存是双面16颗  显示的是256M一条 用RCT软件测试  把坏的地方加焊过 一样没修好 换过同样的内存颗立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出现一条线的坏   有的朋友说是因为PCB板的问题  反正这内存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现在我想买几个PCB的板子来换   我知道这内存是8位的  但是应该买什么样的PCB板?  一般的8位的内存PCB板可以吗? 但是一般的8位的好象是单面的哦?  应该买那种PCB板  希望兄弟门给点建议。。。。。还有这内存的排阻跟一般的内存不同   一般的内存的排阻都是一个长的 4个脚的 但这个内存的排阻全部都是一个一个分开的  220分开的  这是什么原因 !

看内存的的编号  56应该就是256M的的意思  但是双面16颗应该是512M才对 为什么这内存显示只有256M  是不是秒年时秒度 是被打磨过的  还是说挑板?

网友:
HY5DU56822AT-H

其中 HY 表示 现代

5D 表示 DDR 内存颗粒
U 表示 工作电压 2.5V
56 表示 每一片容量256MBIT
8 表示 每一片内存颗粒有8BIT数据位宽
2 表示 4个BANK
2 表示 I/O 界面为 SSTL_2
A 表示 芯片内核版本为 第一代
T 表示 TSOP 封装
- 这个 就是连接符
H 表示 内存为DDR266 内存

你这条是补位条,颗粒本身就有好有坏的,若全是正常的,就是512M。
所以,这种条很难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