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4求助!!!!

楼主(2009-05-23):
HP品牌机上的MS-7254 REV2.1,ATI的芯片组,开机提示风扇错,然后自动关机。在BIOS里把风扇检测都关掉也不行。求助中!!!
芯片

网友:
首先看一下是不是风扇本身的问题、然后再测风扇的温控保护电路、BIOS、SB

网友:
风扇换过,BIOS写过,SB焊过!!!!风扇的温控保护电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品牌机的风扇是专用的不能随便代换的,你看有没同样的板换过去看下

网友:
可能有2个风扇,都上上看看

网友:
看图片,这是MS-7254电路图.

网友:
检查IO W83627EHF,

网友:
品牌机的风扇一般是由IO控制的,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2010-03-12):
刻录光驱

网友:
刻录光驱
能提供完整的MS-7254的电路图下载吗?谢谢!!!!!

网友:
SYS必须插得,多换几个风扇试试

网友:
品牌机最好用原装的风扇

网友:
风扇控制多半是IO控制的

网友:
又有收获了

网友:
风扇要插写CPU风扇的插头 插别的也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