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屏线断了 有办法修吗?

楼主(2009-05-23):
我有台明基的液晶显示器 就是屏电路板与液晶屏的连接排线断了 不知道可以修吗 是不是报废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是什么连接方式,有的能接下但要你焊功足够好,有些就报废了!

网友:
可以 焊接起来的 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焊接起来吧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屏线

网友:
是压上去的 因为没有焊接的痕迹 主要是和老婆吵架砸的 屏没有破 居然屏线段了好多]

网友:
热压机压的屏线断了基本也就没价值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