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在显示器上显示的图像不清楚

楼主(2009-05-23):
今收到一块华硕P4BP-MX班子 说系统装不上 但是开机什么也不显示,但是看显示器信号灯亮着 诊断卡也走数,后来加焊后可以显示 但是图像不清楚,必须用手护着才能看清 BIOS刷了 集成显卡也换了但是不管用 各位高手解决下 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啦

网友(2009-06-26):
好像是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集显怎么换?换桥?
既然有显示就表示行场输出正常啊,如果是花屏就查供电滤波,如果是偏色就打RGB三原色阻值和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