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替换问题

楼主(2009-05-23):
电容2200UF/6.3V能被3300/6.3或者2200/10V替换吗??如果不行那用什么型号的才能替换

网友:
2200/10V完全可以。

网友:
张先生的意思是,容量要一样,耐压值可以高些,是吧?

网友:
耐压是个防止被击穿的指标,只要耐压满足不被击穿就可以。一般耐压高的电容体积会大一点,只要装的下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2200/10V 应该是更好 管理员有说

网友:
我刚来````多多关照````````````````````````

网友:
3300/6.3也没问题,都是滤波容量大些更好.

网友:
容量相等的状态下建议用耐压高点的,体积大小和极性要一直,耐压不能低也不要太高,容量稍大点也可以替换

网友:
学习了,原来电容更换也不是特别严格

网友(2015-11-08):
找电压值相同,代换的那个电容的容量要比你原来的容量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