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功率)=U(电压)I(电流)

楼主(2009-05-23):
P(功率)=U(电压)I(电流)  就拿T40机子为例, T40 16V 进入到一个限流保险为6A  这样子是不是应该可以结论出, IBM T40 的最大支持功率为96W  超过这个数是不是会把负载烧坏

网友:
最大支持功率为96W  ,但不一定会把负载烧坏.因为如果电流超过6A限流保险就会熔断了

网友:
问下笔记本电脑, 除了南北桥, CPU  屏, 可以看作负载了 还有其它的吗???   后来的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