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主板用几分钟死机

楼主(2009-05-23):
一块AM2+NF6100-430+IT8726组合的主板,不定时死机(有时两三分钟,有时十几分钟),死机后能马上开机,能开机时使用也正常。
开机时元件不发烫,CPU,桥,内存的供电正常!(确定是主板的问题,CPU,内存条都是好的)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请问版主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看的?我下载后看不到!

网友:
我下了怎么打不开呀,什么格式嘛 刷下BIOS试下

网友(2009-12-22):
用什么应用程序打开呀?谢谢

网友:
这种板只有桥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北桥啊

网友:
电容鼓包没?换了

网友:
没有电容问题的话估计就是桥的问题 这种桥非常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