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9-05-23):
各位高手硬盘装不进系统,怎么办,用PQ DM 这些分区工具分了几次区了都不行安装版也不行,GHOST也不行,GHO过去开机自检出现硬盘的型号 类型,就是过不了系统,用扫描硬盘100%没有坏道,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等无从着手,望高手赐教.

网友:
C盘激活了没有?

网友:
代换电源试试!
我刚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最后代换了电源以后才能装系统。对了,我还写了一篇维修记录,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是我博客的地址:http://blog.sina.com.cn/hdqxsjz

网友:
看看换个光驱吧,硬件冲突。

网友:
我装个一个HP的本本,怎么也装不了,后来把GHO文件考到里面在GHOST才好了

网友:
看看你的数据线·在BLOS里面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下。要么就在其他机子上沟个系统

网友:
有的机器认光盘,你换张光盘试试

网友:
看BIOS的设置有没设好,SATA的硬盘装不了XP 是很正常的

网友:
主板和内存。光盘,光驱都有可能引起装不了系统

网友:
用快速分成四个区试试,在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2013-12-07):
我也遇到过硬盘装不了系统的问题,主要是硬盘挂了

网友:
拿到别的机子上装好系统再拿过去释放试试看

网友:
很可能是主板或者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2016-02-16):
就到这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