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000运行中蓝屏从起。急急急

楼主(2009-05-23):
大家好我现在手上与到一台机子是HP Compaq nx9000的机子使用中老是蓝屏系统做过硬盘内存都换过散热也处理过。还是蓝屏一天蓝好几次最后怀疑是内存中断引起的把内存槽给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求各位高手赐教···机子还放我这里还没修好客户催得慌。
硬盘

网友:
换硬盘 重新桌系统 试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就是把风扇取下来 彻底清除里面的灰尘 外面看不到 里面的风道堵塞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LZ如果你的动作都确定没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再考虑下CPU这一块,比如说座,U,U供电是否稳定。。都有可能的,还有散热片是否方平了,,等等细节都要注意,,

网友:
要我看来很有可能问题出现在桥方面!

网友:
修板子还是先由简单的来,赞同3楼的说法 这几天天热了 蓝屏死机的很多是散热不良!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这个型号的通病···所有的HP NX9000的用户都反映了有这个问题··
灰尘我处理过了系统都装了现在正换CPU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