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 SL-915P2-L不工作(问题解决)

楼主(2009-05-23):
我这接到一张SOLTEK SL-915P2-L主板,送来时Q41(上管)穿了一个洞,用表测Q43(下管)已经各脚短路了,换上管子后,加电风扇一转一停,绿线的电压也是从0----3.4V跳动,这样引起电源“工作-----停止”,Q41和Q43对管的输出电压在0.2----0.25跳动,把这对管拿下了后电源也是一工作一停止。这对管是由W83321G的芯片控制的。由于没有这芯片所以没有代换,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当只把下管Q43取下,这时测试卡可心跑码,但上管Q41温升很快(赶紧拔下电源插头),从这现象这说明电源一工作一停止就是因为这组电压没有工作起来引起的,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证明板子还有短路现象,测量ATX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查各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Q41.Q43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的稳压管,一开机就灭有可能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
Q41.Q43不是给CPU供电的,跑电路到了AGP槽的下面。

网友:
论坛短消息收到,给你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NBOND/W83321G.html

网友:
我把W83321G拆下来用表(机械表)测,黑表笔测3脚(地),红笔测2脚,电阻只有20Ω,红笔测4脚,电阻为10K;红表笔测3脚(地),黑笔测2脚,电阻也只有20Ω,黑表笔测4脚时,电阻为36K。从这阻值是不是说明W83321G(主要是2脚)已经坏了?手头有这芯片的朋友帮忙测一下。谢谢!

网友:
今天收到从欣欣那儿买的W83321G,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0-02-11):
请问再哪里能买到w83321G以及楼主说的上管和下管?